公司办公用电突然升高烧毁电脑

楼主(2008-05-14):
公司办公用电突然升高,烧毁电脑、电视、路由器、及手机充电设备。公司的用电是由10KV入户,经高低压变压后四相三线送到楼下的配电柜,再由小空开送往各办公室。事故发生时检查办公楼的小配电时,发现零线排连接不太好,用工具紧固时有火花现象。电工说是零线没接好造成的事故,如果零线没接好只是没回路造成停电而已,怎么能烧电器呢??而且交换机、光电转换设备都好。向各位高人请教,共同探讨

网友A:
单相两线断零线可以认为断电,三相四线断总零线造成零点漂移,烧电器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B:
呵呵,零线的作用:1 用于220伏的单相电气形成回路;

2 用于维持三相电压的对称稳定;

楼主那里的三相负载看来不对称,断零线后(可能是某一相负荷用的零线)不对称度加大,中性点偏移,造成有的相线电压偏高,烧毁电脑、电视、路由器、及手机充电设备;有的相偏低,交换机、光电转换设备没烧。(有时电压低也会烧设备的)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我这边一样情况,三相四线断总零线造成零点漂移,烧毁电脑、不足为奇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参考下面的帖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B-B336-A13788A19E5F

网友B:
呵呵,是的,这是总零线断线的情况,功率小的会先烧。

网友E:
简单的断零回路问题!

网友F:
不同相的负载之间重新构成了380V的新回路,220V变成了380V,

升了1.732倍,后果就这么严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同相的负载之间重新构成了380V的新回路,220V变成了380V,

升了1.732倍,后果就这么严重.

嘿嘿,不信楼主也做个试验。

网友D:
呵呵,lz试验证明了公司办公用电突然升高,烧毁电脑、电视、路由器、及手机充电设备。

网友H:
和小偷偷户外电线先剪零线的道理一样。都会把断点后面的电气电压从220V升高至380V,怎么不会烧电器呢?

网友I:
三相不平衡电路是不能断总零线的。

网友J:
大家分析的很明确,如果你的办公楼只用单相,而且零线在你办公楼处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K:
看来我明天得去单位检查以下了....

网友L:
断路以后形成了380伏回路

网友M:
三相不平衡电路是不能断总零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大家分析的很明确,如果你的办公楼只用单相,而且零线在你办公楼处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呵呵,那其它地方咋办。

网友N:
一般来说不会整座楼只用一根火线吧!零线断后是串火线运行,当不平衡时,电阻低的电器就会先烧坏!

网友N:
不是低电阻的电器,而是功率小的电器!不好意思!

网友O:
般来说不会整座楼只用一根火线吧!零线断后是串火线运行,当不平衡时,电阻低的电器就会先烧坏!

网友P:
串联电路功率电压分配呈反比关系,功率小的分配的电压高,电阻大的分配的电压同样高,照样会烧坏,这个好像是最基础的东西哦

网友Q:
三相电流不平衡和零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R:
三相四线断总零线造成零点漂移,烧毁电脑、不足为奇了

网友G:
看楼主说"交换机、光电转换设备都好"的情况,不是断总零线.

网友S:
1\三相四线断总零线造成零点漂移,烧毁电脑;

2\三相电流不平衡和零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T: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零线断路,三相负载不平衡,肯定出现烧毁电器的!

网友U:
确实很危险!怎么预防呀??

网友V:
电工手册上讲,隔离变压器,只是没用过和见识过

网友W:
应该是断零回路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这是总零线断线的情况,功率小的会先烧。

网友Y:
烧电器的原因楼上的同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Y:
串联电路功率电压分配呈反比关系,N线断开,电压变成380V,然后功率小的就烧毁.

网友Z(2008-07-03):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这是总零线断线的情况,功率小的会先烧。

网友AA:
呵呵,是的,,这是总零线断线的情况,功率小的会先烧如手机充电设备,它串在380伏里了.

网友AB:
断零电压升高造成。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这是总零线断线的情况,功率小的会先烧。

呵呵

好像有讨论

不过这里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AE:
学习了,看来在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中总零线不能出现问题呀!

网友AF:
三相供电零线很重要,零线不良会出现损坏电器的后果,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