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测电阻行吗?

楼主(2008-05-14):
一个常开点,断开时电压AC220V,一般测此常开点的好坏是拆掉此点两边的线头,测电阻就行了.我想问:如果只拆掉任意一个线头,直接测电阻,会不会烧坏万用表,或数据不准?

请指点.

网友A:
最好断开2段测

楼主:
我认为应该没问题.de

网友B(2008-06-13):
同意1楼的观点.

网友C:
安全第一

网友D:
没问题拉,最好断开2段测

网友E(2008-07-27):
同意一楼的,避免电压降伤害表,还是断开量吧

网友F(2008-10-28):
万用表测试电阻 不要在线测试的 最好断开两端

网友G:
应该不会烧坏万用表,因为在测量电阻时,万用表是作为一个很大的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的,万用表的阻值达到几百兆,应该不会有电流通过,但在科学面前必须严紧,最好别带电测量,尤其是带着火线。

网友H:
1.? 对于不带电的继电器接点,可以并联检测。
2.? 为了省事,带电操作不值得。
在测量电阻时,万用表是作为一个很大的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的,万用表的阻值达到几百兆——没影的事情!

网友I:
我不同意8楼说法,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带电电路是非常容易坏表的,一端悬空一端带电是可以的,如果测量常开点必须断开电源或断开常开点的其中一侧.

网友J:
不会的,但是表会有不正常的声音

网友K:
测量常开点必须断开电源或断开常开点的其中一侧.

网友L:
同意9楼,能行,但有危险。

网友M:
拆掉一侧可以测,如果是安全电压以下的话,大胆测

?

网友N:
最好不要带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