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为什么能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8-05-14):
普通电机为什么能用变频器调速?调速后电压会低于额定电压或高于额定电压,造成欠压或者高压,这不会损坏电动机吗?

网友A:
高于额定电压不允许!!!

网友A:
只能在额定转速内调节

网友A:
普通电机不能运行在5HZ以内

网友B(2009-08-07):
当然可以,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没有很大区别,一般普通电机尾部风扇是直接带在轴上的,而变频电机的风扇是独立的,需要为其提供电源,主要考虑到散热问题。如果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在低频的时,风扇风量太小,起不到散热效果。对调速效果上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C:
普通电机也能用变频器控制,只不过要注意散热。4楼说的对,我公司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