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05-14):
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有一台电机损坏则变频器会报故障,

却无法显示是哪台电机损坏,只能手动一台一台的查哪台电机坏了拆下来变频器才能运行

请问下用什么办法可以直观的显示出来到底是哪台电机损坏了?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电流表监测所有电机的电流。

网友B:
楼上所言很对!一台装一个!或者装个记录仪测电流,后面这个比较麻烦,还要安装电流变送器,一般场合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