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力电容

楼主(2008-05-14):
请问各位大侠:高压电力电容器的前面是不是一定要装电抗器,6000V电动机直接并联电容器,可以吗?要注意些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高压电力电容器的前面是不是一定要装电抗器”-------装为好:1  可以限流,保护电容器和电源系统;2  可以抑制谐波。

“6000V电动机直接并联电容器,可以吗?要注意些什么”------没用过。电源系统如谐波分量大则不建仪用,易损坏电容器和放大谐波分量。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B:
是功率因数不够吗?光考虑补偿的话不用装电抗器。直接并联电容,要注意线路保护电容放电,防爆等问题。最好是另外单独做个补偿柜,反正是单位出钱。

网友A:
呵呵,那位再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