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的原理及接线

楼主(2008-05-14):
互感器的原理、分类和接线的具体介绍那里有啊?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2010-10-07):
           互感器(instrument transformer)是按比例变换电压或电流的设备。其功能主要是将高电压或大电流按比例变换成标准低电压(100V)或标准小电流(5A或10A,均指额定值),以便实现测量仪表、保护设备及自动控制设备的标准化、小型化。同时互感器还可用来隔开高电压系统,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按比例变换电压或电流的设备。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降压变压器,将高电压转变为可测量的低电压

电流互感器是一种升压变压器,将大电流转变为5A或10A的小电流

具体可查阅:http://baike.baidu.com/view/1411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