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单轴精确定位(一条丝杆)用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楼主(2008-05-14):
驱动单轴精确定位(一条丝杆)用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用于先钻孔后攻牙的五金机器。

对了,还有攻牙(铜件)用什么样的马达好呢?(转距不用很大)直接用正反转的杀车马达可以吗?

网友A:
定位使用,伺服在一定范围内轴有抖动,步进则不会,不过这个范围非常小,而精度的话伺服一般比较高

网友B:
我建议用伺服,现在的伺服也不是很贵。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步进电机,他没有抖动。13671810488

网友E(2008-07-23):
步进电机便宜很多啊,一般的钻孔精度根本不成问题的,如果您在北方,欢迎和我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