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view或eview在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与S7-200PLC连接在线模拟时,总是连不上。
EVIEW参数设为485,数据位8,停止位1,波特率9600,偶检验,人机站号0,PLC站号2,COM1
PLC参数设为主站0,从站2,数据位8,停止位1,11位,波特率9600,COM1。
哪位给看一看是那里不对,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PLC站号设置有问题,你加我QQ:470331240,我详细给你解答

网友B:
PLC参数设为主站0,从站2,数据位8,停止位1,11位,波特率9600,COM1

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C:
EVIEW参数设为485,数据位8,停止位1,波特率9600,偶检验,人机站号0,PLC站号2,COM1
这个设置错了,S7的通讯线是RS232转成RS485的,所以不能设置成RS485,设置成COM口才行的

QQ:3868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