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关于西门子压变的微压测量!

楼主(2008-05-14):
西门子微压测量需要用差压变送器,但具体什么范围内用差压,请各位大虾给一个明确答复.
以前有的说是0-5kp,有的说是0-10pka
斑竹应该对这个比较了解,请关注

网友A:
没有交待清楚。
差压,顾名思义,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压力差,就是测得的结果。很多场合低压侧就是大气压力,密闭容器就不是了。
至于多少范围,你可能要说的是微差压的范围。
西门子是:1-20mbr(0~2KPa) [ PN 32 1 ... 20 mbar ]
一般差压范围:
PN 160
1 ... 60mbar
2.5 ... 250 mbar
6 ... 600 mbar
16 ... 1600 mbar
50 ... 5000 mbar
0.3 ... 30 bar

网友B:
上面那位楼主讲得没错.差压就是高压侧与低压侧的压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