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水位检测方法

楼主(2008-05-14):
要检测一个150米左右高的水坝水位,不知道采用什么传感器。信号为4-20mA的。超声波是否可以,有这个量程的传感器吗?

网友A:
一般测水位可以通过 投入式(水)压力传感器 测定水压强 来判定其液位你觉得呢 而且从成本及输出稳定方面考虑 这个方法是最佳的 你觉得呢?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你觉得线不够长的话 可以用 无线传感网络 实现 这样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A:
你用超声波传感器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量程不可能达到这么远的距离 因为超声波 目前能做最大量程 我知道的好象有 西门子 收购的一家公司 它的产品最大量程应该再10米 所以 水坝水位变化所要求的量程如果超过10米的话 你就不用考虑了 现实的方法 还是直接测水的压强 再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压强应该跟液位变化 成比例变化的

网友B:
恩  还是 1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支持用投入式压力传感器。

网友D:
更改一下,西门子最大量程的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测60米;最大量程的雷达可以测100米。

网友E:
我公司长期从事各种测试系统的组建,和各种传感器,帮你解决系统测试中带来的很多实际问题.

公司网站:http://www.chengdutest.com

网友F:
投入式关键的问题就是解决连接口渗透问题,150M就是15MPa静压,很可怕的哦,我想一般你不可能150M放空吧,可以选用雷达,2.4G的应该能做到100M左右

网友G:
为什么非要投入式的变送器呢,在坝上找一个基准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H:
比较经济可靠的使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I:
很热闹的。

从方便的角度,是可以通过测水面到坝顶的距离,然后就得到实际水位了(除非有泥沙淤积)。楼主可否说清楚:水位的变化范围是多少?是0-150米,还是0-15米?

如果在50米内,超声波是可以的,但精度受到水面风的影响。50米以上呢,便宜的办法是只能自己动手做一个浮球水位计了。。。。。。

网友J(2008-08-27):
用投入式变送器,量程可达200米.

网友K:
支持投入式液位计,因为我们有过实际的工程应用。

网友L:
如果要求的精度不高,那么使用压力变送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通常水坝用于发电会有压力管道接到水轮机,在压力管道上的开口接一个压力变送器旧可以了。使用投入式压力检测不好,探头在高压下电子部分容易进水损坏。另外作为150米高的水坝,测量范围应该不超过100米,选用雷达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M(2013-10-25):
 可以用24GHZ的雷达水位计,非接触式的就可以达到这个量程,其他投入式、压力式什么的估计够呛,我上次用的是100M,用的是华儒的水位计,效果不错。 楼主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我,我的企鹅是:4692-16153

网友N:
高难度又是大量程测量水位,当然首选气泡水位计;推荐使用科皓气泡水位计 超高性价比 零点自校正 高精度 免测井 高品质 值得信赖 0755-26995180

网友O:
我不懂,来凑个热闹。看着大家的帖子。好用心,希望能帮助你!加油

网友P:
三七二十三,瓜怂才用雷达呢~~~~~~~~~~~~~~~~~~骗您是狗。。。。

网友Q: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公司的水位监测记录仪,这是简介。有兴趣联系我13954340297

CHR3710型水位记录仪,是本公司于2012年自主开发研制的智能型水位测量记录仪器,能够实现水位、水压、大气压、温度以及电池电压的测量记录。它的超低功耗和测量精度两项技术优势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获得国家水纹测量精度最高等级一级资质。本产品主要用于水库、地下水等环境的水位监测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