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力电容器补偿,多指教

楼主(2008-05-14):
我做过很多低压电容柜,没做过高压的,但做过600V补偿柜,市面上有220V,380V,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我把600V变为380V做电压信号输入,10千伏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呵呵,楼主是要做高压电容的自动投切补偿柜吗?没用过,偶这里是手动投切的。

高压电压信号取用只见过用电压互感器变为100伏的线电压。

网友B:
方法一致,但做法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毕竟电压等级比较高,所以用的元件、电气件考虑电气等级等问题。

网友A:
呵呵,请楼上给具体介绍一下你所说的“一些区别”。高压电压信号又是如何取用?

网友C:
原理还是一样的,会其一就是其二了!

网友D:
嘿嘿,尽说些空话。。。。

网友E:
郭国华 楼主 发帖时间:2008-5-14 14:59:11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做过很多低压电容柜,没做过高压的,但做过600V补偿柜,市面上有220V,380V,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我把600V变为380V做电压信号输入,10千伏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把600V变为380V做电压信号输入.?

敢问楼主用的是变压器吗?那变压器的一次侧与二次侧有相位角,会不会信号失真?

楼主:
回复:敢问楼主用的是变压器吗?那变压器的一次侧与二次侧有相位角,会不会信号失真

普通低压功率因数控制器(220V,380V)200元左右,而100V功率因数控制器,我问了一下要10000多。原有10千伏柜子,有220V控制电源,再加一个220V电压互感器,两相信号电压就都有了。原有电流互感器,取一个电流信号,原有电流互感器,(两个副绕组1.5和0.5级)私企老板要省钱!我在这里胡想,让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最后决定,直接并到10千伏变压器上,长期运行,(并到电机上,由于飞轮太大,停车后害怕引起自激震荡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