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6XA的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08-05-14):
0~10V的电压信号送进06XA的AD通道CH1,但电压不稳定总是有波动,此电压信号是电子尺提供,也就是电位器.请位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不稳定是怎么不稳定,AD转换的数字量是会有波动的,但只要波动不太大就可以,您的波动很大吗?请问你用的什么的plc,你对电压的检测要求快吗?

你可以加大平均次数,用通道1的平均值,接线按说明书接。

网友B:
也可以把采集时间延长。

网友C:
输入端加一10-47U电解电容,相当于积分电路,还有抗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