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中做报警记录时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在WINCC6。0里,设备故障的变量是二进制的,可是在报警记录中,的消息变量,是无符号型,怎么实现这个设备故障变量成为消息变量中的其中一位呀

本人刚接触,还请指教!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如何組態的,報警記錄可以對離散量做直接組態!

如果您定要知道如何成為消息變量中的一位,那么非常之簡單,使用OR,或操作就可以對變量進行置位。

楼主:
谢谢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