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带24V电源能不能给触摸屏供电

楼主(2008-05-14):
确认下,是否还需要另配稳压电源

网友A:
可以呀,我常用PLC做电源的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做,一是PLC自带的电源功率很小;二是要是屏出问题了,有可能导致PLC出问题

网友C:
就是,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我平时只是做测试的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D:
同意.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

网友E:
mai买个50W的电源也就70块钱左右,烧了屏或者PLC修起来可就不止那么多了。

网友F:
看你的PLC的电源输出功率了

网友G:
小的屏问题不大。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

网友H:
这个几拾元不能省,不然要花大价钱的。

网友I:
我用的S-7 300CPU,触摸屏为277,可以提供供电,现场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最好不要,PLC是系统的灵魂,出了问题不花算

网友J:
用PLC自带电源给触摸屏供电,有点不太合适。如果给小型文本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关键看PLC的供电容量和触摸屏的耗电量。最好还是单独供电为好。

网友L:
买个开关电源最好了,经济实惠

网友M:
plc输出电源的容量一般都很小,不建议使用!

网友N: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O:
要还是好一点,就算你的PLC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也不支持这么做

网友P:
PLC有没什么地方可以提供DC5V的?

三菱或者永宏都可以,请告诉我方法或者位置

不胜感激

QQ444157998

网友Q:
最好是不要用PLC上的DC电源,加一个PS也没有几个钱的

网友R:
我见成品的机器上,三菱的F930电源直接取自三菱FX2N的PLC传感器电源输出上了。

网友S:
最好不要这样做,PLC自带的电源功率很小

网友T:
一般是另外加个开关电源。

网友U:
呵呵,我 遇到过用开关电源给触摸屏供电总烧屏的情况,而用PLC就不烧屏,三菱的F930,电源只能是24V,而开关电源输出的未必一定是24V,可能高,而PLC是准确的24V,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得看实际情况,不要一概而论

网友V:
要看具体的电源功率情况;如三菱的FX1N直接带F930没有问题;

但要用F940的话就需要加开关电源;

网友W:
如果你的PLC功率足的话可以用,但是现在的触摸屏的功率不小,有的电流在0。5A以上,那可能电源要高级一点

网友X:
如果你的plc比一个稳压电源贵不了多少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大不了触摸屏和plc一块更换,呵呵!

网友Y:
要看具体的电源功率情况

欢迎来我的淘宝店逛逛,PLC,触摸屏,编程电缆

http://shop35903381.taobao.com

网友Z(2008-06-14):
一般的PLC的24伏电源也就几百ma的能力,而屏也需要几百ma,如果把屏接在PLC上,不是不可以,但是对PLC的电源来讲,负载大了或超过了,这样电源烧毁的可能性大,所以一定要查一下电源的功率和屏的功率,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省了就会出麻烦

网友AA:
最好不要用因为plc  24伏一般功率都不大搞不好把plc烧掉

网友AB(2020-10-01):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S-7 300CPU,触摸屏为277,可以提供供电,现场也是这样用的...

西门子的话直接用24V电源就行了,何必买西门子电源?

钱多了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