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ble 高手在吗?

楼主(2008-05-14):
wincc flexible 安装问题  缺少ssf文件

网友A:
和以往的解决方法相同:将所有安装文档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B:
是不是安装路径不能出现中文啊?

网友C:
那位仁兄有过这样的经验,各这位哥们一点提示吗!也好给大家参考参考下!

网友D(2008-06-25):
2楼yuanle老师说的,我就是按照他说的去做的.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