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仿制产品(假冒产品)识别

楼主(2008-05-14):
        单纯从技术角度和产品性价比而言,对于施耐德的产品,其实还是不错的。因此,为追求暴利,就出现了一些假冒产品,这些产品的质量并不是非常差,但其性能肯定没有原装正品的好,其质量性能得不到保障。

        识别施耐德产品真伪可以通过免费电话400-810-1315按7转人工服务来查询。

        下面是一些产品真伪的介绍,请大家也都来补充。

楼主:
一、梅兰日兰微型断路器的真伪识别:下面以C65N-C32型微型断路器为例来进行说明。

     1、看产品表面印刷技术。这是通用的产品识别技巧,因为原厂的正品印刷技术比较好,很多都采用比较高的印刷技术,丝印出来的字比较清晰,有些字还突出表面很高(就是说印膏比较多,例如海飞丝洗发水的部分丝印)。假冒产品制造商没有投更好更多的设备来注意这些细节,因此假冒产品的印刷一般都比较模糊,特别是对于那些比较小的字,更是模糊不清。

楼主:
这些图片中列出的产品,左侧是假冒产品,右侧是正品。

楼主:
2、假冒产品做工粗糙,能省就省。下面图片中正品用的是实心铆钉,假冒产品用的是空心铆钉;正品和假冒产品的产品表面开模不一样,正品有凸字也有凹字,而假冒产品只有凹字而没有凸字——凸字的模具太麻烦,成本也更高。

楼主:
3、假冒产品的产品编号和条码号肯定是假的。3楼第1幅图片就是条码。可笑的是,下面的产品代号中,假冒产品的产品代号居然很可笑——正品以字母Q开头,假冒产品却是以数字0开头。

网友A:
老菜鸟,你好

你知道Dw15-630万能断路器工作原理知道吗,请赐教,最好有原理图,我现在遇到的就是合不了闸,启动下就脱闸了,没有外部负载

谢谢你

楼主:
哦,这个原理还没去研究过,不太清楚。可以致电400-810-1315问一下。另外在网上顺便搜了一下,好像没有太多相关资料——电气设备维护与故障处理速查手册上面好像有,下面的地址有一点点相关信息:http://www.shequ.shejis.com/Collection/Show.asp?ID=183368

网友B:
接触器如何区别呢?等待着!

网友C(2008-07-09):
学习!!想不到仿冒的竟然如此之像!!!!

网友D:
去代理商那里买,应该没问题,不要到处乱抓。

网友E:
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再学习!

顶帖要过10个字符,你说麻烦不麻烦?

网友F:
学习学习,现在市场最怕就是造假,尤其浙江乐清电器假者仿冒更多,虽然我也是一个温州人

网友F:
请问楼主那C45的怎么去判断呢?谢谢指点一二

网友G:
以前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一般在福大拿货,应该没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