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电机,怎么给电源?

楼主(2008-05-14):
接到一个改造项目,从美国拆回来的旧设备,交流电机是三相460V,60Hz

应该给怎样的电源呢?

把电源从380V变到460V,可是60Hz怎么给呢?这样电压不变,频率降低,电机会不会发热?

直接给380V,50Hz?速度会降低吧?速度稍降,没有关系。

敬候赐教

网友A:
电机转速和HZ关系,速度肯定会降低的。发热否?你通电运行多观察下。一发热严重马上停机。

网友B:
你上电用吧每问题只是速度有变化小的

楼主:
感谢两位,我是在画图纸,不能拿来试试 是否发热

我个人倾向给380V,50Hz,但是领导说给460V,50Hz没事儿

那就要加一个380 / 460的变压器,要是用的时候发热明显,就把它拆了

实践出真知啊,呵呵

楼主:
既然给不了60Hz,速度一定会降

那么给460V和380V的区别在哪里呢?

楼主:
还有必要坚持它原来的460V吗?

网友C:
或者用变频电源,460V60HZ;

或者直接用市电,380V50HZ.

你对领导说,网上有人告诉你,美国的电机在中国用,460V50HZ,有可能发热太大,容易烧毁。

网友D:
换中国电机把,呵呵......

网友E:
看来电机也会水土不服

呵呵

网友F:
应该支持国产。。。。。。。。。。。

网友G:
速度是肯定会降低的了

最好别用!!!!!!!!!!!!!!!!!!!!!!!!!!!!11

网友H:
要安全的话加个变频器

不过轻载的话也能直接用,注意温度就好。

楼主:
这设备是从美国拆来的,76年设计的,88年改造过一次,

电气重新设计,机械还是用原来的

我们用人家30年前的东西,这是我管不了的

楼主:
换电机,加变频器都花太多钱,不可行

10个调整电机速度没关系,有两个油泵电机要一直运行,不知速度降低以后对液压有什么影响

网友I:
应该给380V,50Hz没有问题  相应的速度不对了

网友J:
380V,50Hz没有问题,我们公司去是美国的电机,460v就是美国电机的中压(低压110,190,240,中压380,440,460,高压660),就是转速低一点

网友K:
加个变频器的钱恐怕就能买台国产的同功率的马达了吧,有必要吗?做好保护,做好散热吧,380的是可以接的,真不行就换马达了,国产的不会很贵!

网友L:
如果对输出功率要求不高的话,17楼的做法值得肯定.

网友M: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

网友N:
其实许多进口电机铭牌上标有不同等级电压和频率下均可使用,只是此时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不一样,460V、60HZ可以使用,380、50HZ也可以使用,既然是废物利用,建议直接加380、50HZ,估计不会出问题

网友O(2009-05-15):
国外供应商的一个摇桶机,业主指定.

有两种形式,一种 380V50HZ 的,一种460V 60HZ, 的

但是50HZ 11转/分 60HZ 13转/分.

要求是实现13转/分.

电机和减速机都是做好的. 他就是不想换减速器

如果加变频器是否可行.

是否要加变频器. 如果加的话, 如果操作 设置 ,会有什么后果. 能否达到 要求.

也既 我是要通过 买50HZ的电机 通过 变频或者其他方式提升到60HZ达到要求呢 .还是购买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 希望有过实际应验的 帮忙回答一下, 电机是进口电机,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谢谢 !

网友P:
直接给380V,50Hz?速度会降低,而且还有可能电机发热,转速不稳定。或者换电机,或者加变频器控制转速。不过我想,对于美国设备来说,不同的不仅仅是电动机参数,其他部分也同样面临着电源参数不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Q: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R:
直接给380V,50Hz,速度会降低,高就低没事,我干过,都五年了还在用(磨齿机)。

网友S(2009-07-12):
支持22楼之关点,还是从新设计电路吧

网友T:
 用380/460VAC变压器供电,使用没问题,我用过.都是美国的老机器.

网友U:
领导说给460V,50Hz没事儿

那就要加一个380 / 460的变压器,要是用的时候发热明显,就把它拆了

实践出真知啊,呵呵

实际就得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