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05-14):
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我在给PLC输入程序时,有错误,ERROR闪烁了几下,之后就无法向PLC输入程序了

显示是:通讯逾时!

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是连接上后给PLC输入程序时,才提示通讯逾时吗?还是根本就没连接上?你说的详细点才好帮你。包括PLC型号,连接用电缆,编程用软件===

网友B:
请楼主具体说说 shuode

网友C:
查看D1004的内容,查询错误代码找出原因

网友D:
连线没问题?

通讯口设置

网友E:
先侦测一下 数据格式对了才行

楼主:
以前用的时候是好的,就是在输入了一个错误的程序后就这个样子了

根本连接不上,数据线是好的

我查过了

网友F:
你要先自动侦察通信格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查看D1004的内容,查询错误代码找出原因

好象连通讯都通不上能查看D1004的内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