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630万能断路器怎么启动不了啊,,急急急!!!

楼主(2008-05-14):
今天我厂的总电源柜的总开关启动不了

1,按下:启动:按纽,就是合不了闸,2电磁线圈是380V还是自流的啊,因为线圈标的是AC380,但我顺着线圈接线是桥式整流的电压啊

3.平时就按下,也没有仔细思考它的原理,更是没有原理图,那位师傅知道Dw15-630万能断路器工作原理知道吗,请赐教,最好有原理图,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合不了闸,启动下就脱闸了,没有外部负载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啊,帮帮我吧

网友A:
我遇到过是机械故障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遇到过是机械故障不到位。

那您是如何处理的呢,我准备叫老板重新买一个,就担心弄上去,又不行,

2.人民的和精益的可以通用吧

谢谢您了

网友B:
里面的励磁拖扣弹簧有问题,我们过去修过,簧给掉了

网友C:
同意2楼和4楼看法,偶在ABB进线断路器上遇到过,重点检查机械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