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知识概述

楼主(2008-05-14):
防爆知识概述

电气设备的使用场合如存在着各种易燃易爆的气体或蒸汽,则它们与空气混合后,会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使其周围空间成为不同等级的爆炸危险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电器设备应具有防爆性能,否则便不能使用。

凡属防爆电气设备,在它的铭牌或表体上都有一个防爆标志。一般由4部分组成,即:防爆标记、防爆型式、防爆级别和温度组别。

1. 防爆标记

防爆标记一般都用Ex表示。欧洲电工标准委员会(CENELEC)的标准为EEx。

2. 防爆型式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的防爆型式有8种:

隔爆型:“d”; 增安型:“e”; 本安型:“i”; 正压型:“p”;

充油型:“o”; 充砂型:“q”; 无火花型:“n”; 特殊型:“s”。

其它一些国家也差不多这几种,美国、日本只规定了6种。

在电器设备中,主要采用隔爆型式“d”和本安型式“i”,也有少数用增安型“e”和无火花型“n”。

•隔爆又称耐压防爆,它把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壳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的爆炸压力,并阻止向壳外的爆炸性混合物传爆。
•也就是说,防爆型电气设备的表壳内部是可能发生爆炸的,但不能传爆到表壳外部。
•本安型电气设备是通过限制电气参数(主要是限制贮能元件,及电容和电感元件的参数),使在正常或规定故障状态下产生的火花和能量,不能点燃周围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也就是说,本安型仪表是可能产生电弧或电火花的,但火花的能量限制在很小范围,因此,即使在爆炸性气体中也炸不起来,这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不了一块木块一样。
•本安型电路分ia和ib两个等级,ia等级安全程度高于ib。

3. 爆炸危险场所

电气设备的防爆型式的选用是根据设备的使用场合。我国对爆炸危险场所分为二类:一类场所是易燃气体,二类场所是易燃灰尘。

对于一类场所又分为0区、1区、2区。

0区:爆炸型气体连续出现或长期存在;

1区:正常运行时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

2区:正常时不可能产生或仅暂时不能在爆炸性气体。

4. 爆炸级别

爆炸级别的分法按两个标准::一是按最小点燃电流比,而是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①按最小点燃电流比

虽然电气设备电流所产生的热、火花和电弧是导致爆炸性混合物爆炸的点火源,但并不是所有的点火源均可引起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起火爆炸,而必须有一定的引爆能量,否则是炸不起来的。不同的爆炸性混合物要求的最小点燃能量是不一样。IEC把各种爆炸性混合物分为两大类,矿用设备为I类,非矿用设备为II类,在II类中,按最小点燃电流比(指该物质的点燃电流和甲烷点燃电流之比)分为三个爆炸级别:IIA、IIB、IIC。IIC级别最高,>0.45。

②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是指电气设备各部件之间的接恰面间隙。

IIC0.5mm;IIB:0.5~0.9mm之间;IIA:>=0.9mm。如乙炔为IIC,丙烷:IIA。

5. 温度组别

电气设备的外壳及其它部件的表面温度会因电流或其它热源的作用而逐渐升高,于是其周围的爆炸性混合物的温度也会逐渐升高。当温度升到爆炸性混合物的引爆温度时,就会引起爆炸。

不同的爆炸性气体的自然温度T是不一样的,一般分为6组,即:

T1:450℃<T T2:300℃<T450℃

T3: 200℃<T300℃ T4:135℃<T200℃

T5:100℃T135℃ T6:85℃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