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PLC 通讯

楼主(2008-05-14):
PLC FX2N 与人机界面 HITECH PWS6600S 通讯

请问通讯时 PLC 是否需要写入串口传送指令 RS

网友A:
不需要 设置好通讯参数 连线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PLC与人机能讯时,PLC是做为下位机,人机是做为上位机,所以不需要写传送指令的。

网友C:
不需要~

一般在HMI中可以设相关的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

一般在HMI中可以设相关的参数

网友E:
PLC和触摸屏通讯参数各自是怎么设定的啊?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流声 关于

PLC和触摸屏通讯参数各自是怎么设定的啊?

内容的回复: 一般在建立工程的时候你选择PLC后,在通讯设定里有推荐的通讯参数,一般不更改,你所做的就是选择下通讯端口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流声 关于

PLC和触摸屏通讯参数各自是怎么设定的啊?

内容的回复: 不过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讯端口要选择为一样的

网友E: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初学PLC和触摸屏,对他们之间的通讯很不了解,现在挺苦恼的

网友G:
有协议的通信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H:
没有必要呢,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I:
plc 不是先设好的么?

网友J:
八成新TSX08H04M文本显示器转让.价格800,

LIUJUN4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