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变频器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4):
公司的一台1336-B015-EAE-S1-SERA变频器,现在用它来控制一排风马达,采用手动控制,外部接有启动按钮.停止按钮,速度选择开关.请高手赐教.怎么接线,以及需要设定那些参数.

另外谁有这种型号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请麻烦给我发一份,谢谢.

另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没显示.不知故障出在哪里?是不是TB1上的接地没接的缘故吗?我是新手,请好心人赐教.我的MAIL是ASUNFENG@126.COM

网友A(2008-11-26):
最好先查查电源,再量凉直流母线电压,都正常的话再换个面板看看!!!

网友B(2018-11-09):
找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