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报欠LU ER7 故障

楼主(2008-05-15):
有一台富士G11 37KW变频器,是控制推焦车上的行走电机,(带四台7.5KW电机)没加制动电阻,上电正常,测进线电压是380V,测直流输出电压是250V,一带负载就报欠电压和电机自整定不良阻请问那位高手给讲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直流输出侧电压因该是多少V?

楼主:
有一台富士G11 37KW变频器,是控制推焦车上的行走电机,(带四台7.5KW电机)没加制动电阻,上电正常,测进线电压是380V,测直流输出电压是250V,一带负载就报欠电压和电机自整定不良阻请问那位高手给讲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直流输出侧电压因该是多少V

网友A:
540v左右,查看主电容及输入模块

楼主:
那么出现直流输出电压过低是模块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接触器坏了。FC-1我有。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B:
应该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啊。首钢焦化厂,北京焦化厂都用的富士,差不多半年坏一次。

网友C:
三相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平衡的.你那上面的霍尔传感器坏了.更换新的试一下!

网友D:
接触器有问题

楼主:
经测输出三相电压也平衡,接触器也动作,只是在运时老跳欠电压和电动机自整定不良!

楼主:
经测输出三相电压也平衡,接触器也动作,只是在运行时老跳欠电压和电动机自整定不良

网友E:
继电器有问题,接触接触器

网友F:
接触器的问题,四川的找我:13558705814。成都上升沿电气

网友G:
首先你在直流母线输出端子上能否测到520-----540V直流电压,如果不正常往前查,到直流母线接触器的上下口对负电源的电压值,如果下口不正常而上口正常, 接触器的触点坏,如果上口不正常,检查整流模块,以及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

网友B:
呵呵,霍耳坏了大多报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