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偶测温时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低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8-05-15):
我单位使用热电偶测量橡胶密炼机中的胶料温度时经常出现温度显示与实际胶温附的现象,如果说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高是因为冷端温度高于0度造成的,那么显示温度低于实际温度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我单位使用热电偶测量橡胶密炼机中的胶料温度时经常出现温度显示与实际胶温不附的现象,如果说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高是因为冷端温度高于0度造成的,那么显示温度低于实际温度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冷端温度高于0度,如果你没加补偿的话就能造成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低,而不是高吧.热电偶安装的位置和插入深度也能造成这种结果.如果使用时间已经很长了的话,还要考虑热电偶热端的清洁等问题.

楼主:
谢谢二楼,帮我纠正了一个理解上的错误,那么显示温度高于实际温度应从哪些方面查找原因呢。谢谢,还请大家多指教

小俊!

网友(2008-06-21):
是不是热电偶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位使用热电偶测量橡胶密炼机中的胶料温度时经常出现温度显示与实际胶温不附的现象,如果说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高是因为冷端温度高于0度造成的,那么显示温度低于实际温度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怎么这么蠢呢?不符合就是需要调整了。蠢啊!-----------=我家钟表怎么跟北京时间有差别呢?

网友C(2008-09-17):
是否用错了补偿导线或没有用补偿导线而使用的是铜导线.

网友D:
温控仪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E:
它是以环境温度为0点测量的,所以比实际低,要加上环境温度的毫伏值

网友F(2008-12-05):
一般先确认热电偶及补偿导线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查数显表的相关设置是否正确。一般数显表内都有温度补偿设置,把室温设进去就好了。如果没有设置室温补偿的话显示值会偏低。

网友G:
用了补偿导线没,检测一下问题出在哪,一步步排除

网友H:
显示温度低于实际温度我认为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首先,热电偶是测量空气的温度,由于空气导热比较慢,所以造成热电偶的温度一直是比橡胶的温度低,这是在升温的过程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在降温的过程,那热电偶的温度再回落的过程中由于空气导热慢,温度下降比较慢,所以橡胶的温度会比热电偶的温度低。不知这样回答您是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