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槽罐车液位(界位)快速测量

楼主(2008-05-15):
我公司一种化工原料CS2,运输是槽罐车,车内上部留空间,装满水.到我公司卸货时,打开顶盖,用玻璃管(虹吸原理)测量水层,然后计算原料重量.请问还有更准确,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A:
射频导纳界面计。测得CS2和水的界面,输出4-20mA信号,计算出原料重量。

网友B:
用质量流量计,直接在卸车时测质量流量,直接得重量。

楼主:
两位的推荐都有点欠妥。车内上部装水,主要是安全(CS2在温度40度或有静电时易发生爆炸),水层计量准确性,关系到供求双方的利益(价格从2000多点长到8000元/吨)。我要求的是简易方法。射频导纳界面计原则上可以,还有其他种类吗?请赐教。

网友C:
不知道卸货流量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可以使用超声波液位计装载顶部(本安型),卸料时检测水位高低即可

网友D:
可以考虑采用浮球液位计   我现在企业的CS2贮槽液位就是采用这个的    我是本安型  好象在车上比较困难

网友A:
那最经济的方法是,在车上改装一个旁通管。玻璃管透明、做好刻度,多直观。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综合考虑。关键那运输车辆是供货方的,价低时都不太计较,现在不同了|||||

网友E:
磁翻板的就可以了,价格也不搞

网友F:
工业控制上是有种界面仪表测量和开关控制的.就是热式界面仪.但是和你们的刚是反着的,介质是动的,界面移动到开关的位置时候就动作了.也可以换个思路,你主要就是要确定在卸料的时候CS2卸完了,可以把仪表装在卸料管上,当CS2没有了的时候出来的是水,就立刻动作.剩下的全部是水.控制的精度可以达到0.5%.

还不是很成熟,很多的细节没有考虑好,你可以电话联系13701183045刘工

网友G(2008-07-17):
用双输出的磁致伸缩液位(界面)变送器,同时输出液位和界面两路4-20MA信号

网友H(2009-02-28):
这个确实不好解决。如果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只能用定量装车了。精确!安全!

网友I:
我想如果你公司有地磅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满车时和完全卸载后称重,两次的称量数值差就是物料的质量。当然要严格监控过程,不要给他们做手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