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三菱FX-10GM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15):
我这有台设备,是用plc+三菱FX-10GM+驱动控制的一个step motor。

控制器是三菱FX-10GM,其中两段程序如下,请懂程序的人帮我注释一下程序都是什么意思?

P0;
       LD            x000;
       CJ            00
               P10;
       LD            x001;
       CJ            00
               P20;
       LD           x002;
       CJ            00
       JMP         04
                P0 ;

P10;
        RST        y000;
        LD           x001;
        CJ           00
                 P30;
        LD           x002;
        CJ           00
                 P50;
        cod01(LIN)
                x32000
                f20000;
        SET        y001;
        JMP        04
                 P100;

另外控制的是stepmotor的转动,不存在滚珠丝杆的传动问题,我还想请教其中的

                                                cod01(LIN)
                                                             x32000
                                                             f20000;

这段中x32000和f20000各有什么含义?

真心请教,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请把你的程序及控制过程,接线图发给我,我帮你解释.chenjiaxingchina@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你的程序及控制过程,接线图发给我,我帮你解释.chenjiaxingchina@163.com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我已经把图发到您的信箱了,请查收,谢谢。

楼主:
对:CHENJIAXING 关于

请把你的程序及控制过程,接线图发给我,我帮你解释.chenjiaxingchina@163.com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我已经把图发到您的信箱了,请查收,谢谢。

网友B:
也能给我一份吗?

QQ342151559@gmail.com

楼主:
对:小蝦米 关于

也能给我一份吗?

QQ342151559@gmail.com

内容的回复:

发了,图很简单,只画了一部分,也帮我研究一下吧,谢谢。

网友A:
X32000为X轴定位到32000的位置, F20000为速度。

网友C: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

请把你的程序及控制过程,接线图发给我,我可以帮你解释215713954@22.com

网友C:
程式要完整的不然看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