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上的接触器是用什么变压器变压的?

楼主(2008-05-15):
天车上的接触器是用什么变压器变压的?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B:
380V变36V电力变压器

网友C: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啦

网友D:
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叫控制变压器,zuoiyong

网友F:
一般采用环形的控制变压器。380V/36V

网友G:
控制变压器.....

楼主:
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有啥区别?

网友H:
隔离变压器了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了

对我昨天还在修天车,一个三相刀而以

网友J:
要求高就使用隔离变压器,如果不高就使用普通变压器就可以了 .

网友K:
隔离变压器。此变压器不仅仅用于天车

网友L:
一般都是用降压变压器,380v降到36v的。

网友M:
看你的天车时哪里用的 ,一般要隔离变压器

网友N:
380V变36V隔离变压器

网友O:
控制变压器..... 380V/36V

网友P:
控制变压器兼有隔离的作用

网友Q:
就是控制变压器啊.....

网友R:
控制变压器380V/220V

网友S:
楼主的问题是“天车上的接触器是用什么变压器变压的”,居然回复的还不少,我就不明白了,这接触器是变压器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