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变压器的该如何选择?

楼主(2008-05-15):
我有一台功率:7.5kw  电压:200V  频率:50HZ的电机,要选用一只380V转200V的变压器,该变压器应该选多少功率的,7.5kw可不可以。

网友A:
不可以.要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B:
不可以,电压与启动电流的乘积是负荷容量,变压器的容量至少要是负荷的1。25倍

网友C:
不可以,基本赞同2楼。

网友D:
可以选择10KVA的变压器

网友E:
变压器应该选多少功率的,7.5kw可不可以。 -----------变压器功率单位没听说过kw,是KVA。同以楼上各位意见。

网友F:
7.5KW的电机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而要用变压器呢?

网友G:
我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