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400故障

楼主(2008-05-15):
故障如下: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解释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4-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4-2XG04-0AB0 Hardware 2
- - - Firmware V 4.1.0

Rack: 0
Slot: 2

Event 1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8
DP
 Master1 system ID: 2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8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1: 8190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7:15:46.188 AM 01/02/1994

Event 2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byte access, access address: 10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15:46.167 AM 01/02/1994

Event 3 of 120: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byte access, access address: 10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15:46.167 AM 01/02/1994

网友A:
你的8号站曾经断网了,检查DP网络吧

网友B:
对,8号站掉站了,检查一下网络通迅,DP头,以及接口模块的24V电源, 再有,你的PLC的时钟与计算机的时钟不一致呀,怎么是1994年的呢,

网友C:
估计过程映像输入有问题大概位置在8号站上,你能否把程序发份给我,邮箱为xiaoxy197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