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800F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15):
我这里用的是ABB的AC800F系统,近段时间出现了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AO冗余的切换会出现扰动。如果在线插拔正在使用的一块AO890,当切换到备用的卡件的时候,输出会有波动,如果给信号到50%的输出的时候,依据现场阀门的反应快慢,有的阀门能够关到20%,当切换过来后,又恢复正常。不知道大家使用的时候冗余这一块是怎么做的,我这里是通过程序来完成的。

2、AI830卡件接的PT100热电阻,当到盘后或者是现场拆一个点的时候,其他的也会变化。

3、AI890卡的输入信号有偏差。现场过来的信号假设是11MA的时候,到盘后还是正常,上了端子到了卡件就变成不到12MA了,显示偏大。如果量程是0--16MPa,显示的比现场的要高0.04MPa。这个如何解释?

希望大家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的,并且已经解决的,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A:
1、ABB 的AC800F 系统AO冗余采用AO845来实现,请使用现成的AO冗余模件。

网友B:
1.AO845+TU844冗余底座

3.有条件的话你在现场变送器和卡件之间加上隔离栅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个我才知道,呵呵。以前对ABB了解的不多,现在才知道冗余是硬冗余,我这里估计是为了减少费用,做了软冗余,呵呵。烟头三提到的增加安全栅,我这里是带调节的才要求了,其他只是显示的没有,直接进了AI890。

网友C:
第三个问题,拔掉卡件,重新插过。

网友D:
压力有差别,你是否用了信号隔离器?

模拟量在送入柜内端子上都要加信号隔离器,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ABB的冗余都是硬件冗余,这个才是真正的冗余

网友F(2008-07-04):
路过,但有收获,以后自己会少走弯路.一个字-------顶

网友G:
我这里最近出现了这种现象:现场的设备已经停了但在中控画面仍显示运行,到现场看该通道已经没有信号输入,通道指示灯也不亮,但联机看到确实是有信号输入,把模块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出现好多次了,我担心还出现导致与之联锁的设备不能停车就把模件换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H(2008-10-07):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这里做了一下处理:

1、检查信号线的屏蔽接地,发现现场接线盒处的屏蔽也接地了,去掉,只保留系统机柜的信号屏蔽接地,到目前未出现以前的情况。

2、系统运行时间长了,发现机柜内部接线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画面上显示的测量值为0,到盘后测量正常,接上后,有时好了,有时不好,不好的时候,把柜内的接线从新拆掉再接上,就好了,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因为接线处的氧化造成的呢?近段时间碰到过几次

网友I(2017-10-30):
刚刚接触,了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