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 DRIVE 03 报警281是什么报警

楼主(2008-05-15):
ECO DRIVE 03 报警281是什么报警谢谢

网友A:
F281   Mains fault

cause: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failed for at least 3 supply periods during operation.As a result,the drive was brought to a standstill according to the set error reaction.

网友B:
主回路故障

驱动器坏了

我们专业维修力士乐伺服,需要维修的话请来电13054532492 王恒  烟台奕歆电子有限公司www.xtywh.com

网友C(2008-07-19):
f281水管故障

原因:

电源电压未能在至少3供应期间, operation.as结果,驱动器被带到一停顿,根据设定错误的反应。

网友D:
f281  电源故障

原因:

电源失压至少3个周期。 根据错误反应的设定, 驱动器被停止。

网友E(2008-09-11):
电源供应,或者说主回路故障

网友F(2008-11-21):
电源模块坏了吧.你的驱动器和电源是分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