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通电一直显“H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15):
那位大哥给说说:惠丰变频器通电一直显“HF”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电显示HF是对的,不过一直显示就不对了。看看主板或者主板供电电压对不对。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刚上电瞬间显示HF,几秒之后显示频率.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主板问题.。你看看,还能否该参数,可以的话,恢复出厂值。若不能更改参数,说明是主板的问题。当然了1楼说的也有道理。大部分都是更换主板后正常。

网友C(2008-09-2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伐?我有台机器也是电源不起振,面板HF闪烁,量3842好象输入电压不稳定,输出5V电压不够.但是24V电压正常,换了主板还是老样子.估计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D:
更换主板上的起振器件,复位, 还不好就直接换主板

网友C:
谁有惠丰变频器的变压器?机器型号是:F1000-G0055T3B,变压器型号是HFEC35-11,量下来好象有个次级绕组开路了.

网友E:
刚上电瞬间显示HF,几秒之后显示频率.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主板问题.。你看看,还能否该参数,可以的话,恢复出厂值。若不能更改参数,说明是主板的问题。当然了1楼说的也有道理。大部分都是更换主板后正

同意上面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