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通过计算机启动吗?

楼主(2008-05-15):
我现在是搞毕业设计,想通过力控组态软件对富士变频器G11进行启动、正反转等的控制。变频器和计算机通过串口经过RS232/RS485变换器连接,我使用力控里提供富士变频器驱动,但是好像力控驱动里没有启动项,变频器说明书也没有说明怎样控制,麻烦各位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是可以的。不过用编程做一个控制界面。

网友B:
可以。可以自己写个程序控制。

楼主:
但是富士变频器G11说明书里没有提到使用哪个功能命令指令可以做到通讯启动,所以我自己想编也编不出来。

网友A:
这个你要问厂家,需要知道控制参数的地址。

网友C:
可以,有软件支持,问厂家要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为什么非得用富士变频器G11的呢,换个其它的就好了,特别是西门子的。

网友F:
当然有啊~~~!你想怎么控制动可以

网友G:
当然可以,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H(2014-07-15):
肯定可以啦,但是你得有富士变频器的程序接口吧

网友I:
可以,用计算机和变频器做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