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与注意的事项 ---- 技术交流

楼主(2008-05-15):
    我是做LENZE技术的!希望与大家一起交流关于LENZE  变频方面知识, 如大家想了解更多的 LENZE相关产品信息 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将免费与你们提供资料与交流经验!(邮寄或发邮件)
童工 电话 0755-83103892 13631532645 Email:tongbingqiang2005@126.com 公司网站: www.weikaida.com QQ:393817211

变频器应用篇一、 变频器的选型1. 负载分类变频器的正确选择对于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关键的。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分为三种类型: 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1.1 恒转矩负载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无关,任何转速下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例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都属于恒转矩负载。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标准异步电动机的散热能力,避免电动机的温升过高。1.2 恒功率负载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 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1.3 风机、泵类负载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矩按转速的2 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 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2. 变频器选型注意事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艺要求和运用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在选择变频器时因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事项:2.1 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2.2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坏。因此,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的电流会增加10%而温升会增加20%左右。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适当留有余量,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2.3 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两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2.4 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 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侧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2.5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2.6 使用变频器控制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会产生较多的高次谐波。而这些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增加。因此,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2.7 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会造成电动机空转,恶劣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2.8 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2.9 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用光的危险。因此,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2.10 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大多是利用已有的电动机。绕线电动机与普通的鼠笼电动机相比,绕线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一般绕线电动机多用于飞轮力矩GD2较大的场合,在设定加减速时间时应多注意。2.11 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会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与同步牵入电流的标幺值的乘积。2.12 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如果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功率值选择变频器的话,有可能发生因峰值电流使过电流保护动作现象。因此,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额定输出电流的变频器。2.13 变频器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为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 所以选择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2.14 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或特种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2.15 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否则现场的灰尘、水汽会影响变频器的长久运行。2.16 单相电动机不适用变频器驱动。二、 变频器的安装与接线规范1. 安装环境为了变频器能稳定地工作,必须确保变频器的运行环境满足其所规定的允许环境。1.1 安装场所.电气室应湿汽少、无水浸. 无爆炸性、燃烧性或腐蚀性气体和液体,粉尘少.维修检查容易进行.应备有通风口或换气装置以排出变频器产生的热量1.2 使用条件. 变频器的运行温度多为: 0~40度或-10~50度,要注意变频器柜体的通风性。.变频器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在电气绝缘降低和金属部分的腐蚀问题。如果受安装场所的限制,变频器不得已安装在湿度高的场所,变频器的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了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的结露,有时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变频器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爆炸性或燃烧性气体以及粉尘和油雾。变频器的安装周围如有爆炸性和燃烧性气体,由于变频器内有易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所以有时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有腐蚀性气体时,金属部分产生腐蚀,影响变频器的长期运行。如果变频器周围存在粉尘和油雾时,这些气体在变频器内附着、堆积将导致绝缘降低。对于强迫风冷的变频器,由于过滤器堵塞将引起变频器内温度异常上升,致使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变频器的耐振性应机种的不同而不同,振动超过变频器的容许值时,将产生部件紧固部分松动以及继电器和接触器等可动部分的器件误动作,往往导致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对于机床、船舶等事先能预见的振动场合,应考虑变频器的振动问题。.变频器的标高多规定在1000m以下。标高高则气压下将,容易产生绝缘破坏。另外标高高冷却效果也下降,必须注意温升。1.3 电源及EMC 标准SD 变频器符合下列电网标准.IEC/EN61000-4-4: 瞬变电压/ 噪声脉冲:4kV(VDE0847Part4-4)IEC/EN61000-4-5: 浪涌电压: 4kV 共模(VDE0847Part4-5) 2kV 差分IEC/EN61000-4-11: 电压塌陷: 30%,60ms(VDE0847Part4-11) 10%,100ms电压中断: >95%,5s电压波动: Vrated10%IEC/EN61000-2-4: 工业环境低频干扰的兼容性(VDE0839Part2-4) 级3,10% 畸变系数(THD)EN61000-3-2 谐波电流的限定值EMC 规则1 级: 普通工业环境EMC 电机传动标准EN61800-32 级: 具有滤波器的工业环境EMC 电机传动标准EN50081-2 和EN50082-2(VDE083981-2 部分和VDE0839 部分82-2)3 级: 具有滤波器的民用、商业环境EMC 电机传动标准EN50081-2 和EN50082-2(VDE083981-1 部分和VDE0839 部分82-1),EN61000-3-21.4 IP 防护等级IP 码定义了变频器的防护等级IP20/IP21(对应NEMA1)意味者变频器必须安装在防护等级很高的柜子中以适应周围的环境。IP56(对应NEMA4/12),IP56 的变频器有单独的机壳,可以安装在柜外。IP 等级的详细描述,请见下表:第一个数字IPXxx0 无防护1 防护大于50mm 的固体物质2 防护大于12mm 的固体物质3 防护大于2.5mm 的固体物质4 防护大于1mm 的固体物质5 防护粉尘(有限侵入)6 防护粉尘(完全)第二个数字IPxXx0 无防护1 防护水垂直浇入2 防护水以15 度角直接喷洒3 防护水以60 度角直接喷洒4 防护水以任何角度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