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请问各位高手!!! 接法为Y Y4 的变压器能否与接法为D  D4的变压器并联在一起运行?

网友A:
你有并网装置、、、、、、、?

网友B:
不能,连接不是要接法一样才能并联运行呀!

网友C:
要接法一样才能并联运行

网友D:
对,不能,要并联最好选用同一型号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