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05-15):
各位大侠

我用的是LG的PLC;编程电缆是232的;可编程时
plc无法与电脑连接

我在给PLC输入程序时,有错误,ERROR闪烁了几下,之后就无法向PLC输入程序了

显示是PLC连接失败

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LG PLC 技术交流 QQ:360902698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那下载线是这样做的????问题应该在你那下载线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问题应该在你那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D:
232的 还是USB的线?

QQ 380311035

网友E:
有几个办法,不知道有没有用,您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是不是因为突然中断而占用了,感觉不像是线的问题.如果占用,换个口,然后再从新下载.如果不行,就返回厂家吧.因为你的程序哪里有问题,也有可能下载口烧掉了.另外就是您的程序有点小问题,导致无法下载,那样就要把下面的那个板子给搞下来,把大电容里面的电放掉,这样程序就没有可,等于RESET了,就可以重新下了.不过这个办法您最好还是给厂家.撕了标签是不会保修的.

网友F(2008-07-12):
        串口损坏~???????

   建议找厂家,我前段时间也有遇到过,通讯前面能连上,弄着弄着提示。          连接不上。郁闷。

   已经送到   厂家维修去咧~

网友G:
我用了近百台LG的机子没出现这种问题 不知到

网友H:
我的笔记本上有15空的串口可以转232连接PLC吗

网友I:
楼上15空的不是串口,应改是显示器的接口.一定要搞明白啊?

网友F:
楼上15空的不是串口,应改是显示器的接口.一定要搞明白啊?

串口是9针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 com1.

网友J:
线是23  32  55么??????

网友K(2008-08-24):
你的数据线有问题,造成电脑232接口损坏!!

网友L:
是用RS232口吗,2,3对调,5直通,不能用普通的RS232线

网友M:
遇到这个问题一是检查通讯线是不是有连接的问题,连接线就是23 32 55 .检查是否接实。另一方面看一下儿是不是设置错了,电脑上有两个COM口,上面的一个是COM1口,下面的是COM2口。你看一下儿PLC上的通讯端口设置是不是和实际接的端口一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改一下儿设置就OK!

网友N(2008-11-14):
断电,插拔一下CPU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