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轴连动如何实现,如何选择PLC的型号?

楼主(2008-05-15):
请教五轴连动如何实现,如何选择台达PLC的型号?是否有专用的脉冲输出行PLC?

网友A:
可以选择20PM或者SV主机,在加01PU扩展模块!

网友B:
最好用多轴控制卡吧,PLC一般没有这么多脉冲输出口!

网友C:
用PM系列PLC

网友D:
pm或40eh00t2或28sv加pu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