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变频报欠压故障

楼主(2008-05-15):
富士G11   37KW变频器直流电压测的259V,空载显示正常,加负载报欠压,有时报电机自整定不良,请各位高手给判断一下。

网友A:
报低电压的问题很多。首先你要看接触器吸合没有。接触器不吸合的问题也很多,有可能是接触器脏了,线圈坏了,给线圈供电的变压器坏了。还有就是主板引起的接触器不吸合。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B:
“37KW变频器直流电压测的259V”是220V的变频器吗?

楼主:
现在直流电压正常了,接触器不吸合,老烧FUS2 保险,变压器测也好的,查接触器线圈怎么从RO     TO上给供电呢? RO TO上又没接线,想不通!那位高手能给说说。

网友C:
fus2是220v风机的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