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楼主(2008-05-15):
有源4-20mA(16.6VDC)控制电动阀,怎样用万用表才能测出电流的大小啊?

全关的时候只能测到16.6VDC,电流没有接近0mA,开启50%的时候测到16.5VDC,电流表串进去后电流从160mA慢慢的降低,大概三秒钟就降到0.5mA左右。

请问,这种有源的电流怎么测量啊?

网友A:
电流要串万用表(在电流档)测量啊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用校验仪测量的话,最好不过了.

楼主:
晕呢  就是测不出来啊

网友C:
串万用表(在电流档)测量,测不出来?!

是不是万用表坏了。

网友D:
电流挡烧了吧!!!!!!!

网友E:
你的电流表是不是档位太大,不够精确

网友F:
是不是换个指针表试试?

网友G:
有专用的模拟仪器,可以买一个。

网友H:
是不是电流档烧了,或者电流档阻值太大,换个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