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上面可以加断路器和熔断器吗?

楼主(2008-05-15):
在平时配电的时候,一般单相电路可以允许零线上面加断路器和熔断器,但是三相电路是不允许的吗?

网友A:
380V配电线路应该装三相四极断路器。熔断器可根据需要确定,一般不需要。

网友B:
在平时配电的时候,一般单相电路可以允许零线上面加断路器和熔断器,但是三相电路是不允许的吗?

++++++++++++++++++++++++++++++++++++++++++++++++

绝对不允许在单相或三相电路中零线加熔断器或开关,不过三相4极断路器可以

一般4极断路器N极比其他3极先接通,后断开

有的则N极直通

网友C:
一般4极断路器N极比其他3极先接通,后断开

有的则N极直通

没注意,学习了。改天试一下。

网友D:
不可以的

网友E:
呵呵,俺见过的3相四线短路器就没有断开的,零线的输入输出端始终是连在一起的.只有单相两线型漏电短路器零线可以断开,但好象也是同时的

网友E:
2.3楼说的可能是比较先进型的,俺从来都没见过,哎!自卑啊,真是井底之蛙!

网友E:
2楼和3楼说的那种零线先接通后断开的从来没见过,哎,真是井底之蛙啊!

网友C:
哈哈哈,偶可没说见过,偶是要改天试一下来确认“零线先接通后断开”。

网友F:
零线不可以加熔断器的,电工基本常识

网友G:
求专,做完测试后把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H:
没注意,学习了。改天试一下。零线不可以加熔断器的,电工基本常识

网友I:
三相四线的N线是不断的

网友J:
同意楼      上的说法

网友K:
零线上绝对不可以加熔断器,在有些地方放零线用钢的缆

网友L:
零线上绝对不可以加熔断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求专,做完测试后把结果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测试了几个牌子的4极断路器,都是N极直通 。那位测过“零线先接通后断开”的断路器,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M:
满大街都是四极断零和两极断零的开关呀!

网友N:
零线不能加熔断器,电工保护知识里有

网友M:
最明显的是漏电开关,如果零线不能断开的话.

当负载零线接地时,上级所有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都会跳闸并无法再合上.

网友O:
不可以是

你去 看看关于电气安全方面的书,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P:
呵呵....2楼的说法还从来没注意过

楼主:
意见很不统一啊!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Q:
不可以加熔断器,但三相五线制的可以用四极的断路器。

网友R:
N是不能加的.否则回出现电位漂移

网友S:
楼上各位可能不是电工。在对你们安全培训时,非常强调的是零线的事。在三相供电线路中,零不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在单相电路中,零线和相线必须经开关和熔断器接入。

网友S:
电气施工验收最重要的是零线的施工方法,电工做工程最主要的是零线工程,是最模糊和最被忽视的。

网友T:
没注意,学习了。改天试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S:
楼上各位可能不是电工。在对你们安全培训时,非常强调的是零线的事。在三相供电线路中,零不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在单相电路中,零线和相线必须经开关和熔断器接入。

我认为强调的是零线不能单独装设开关和熔断器.而不是任可情况下都不能装!

不然的话那些四极断零和两极断零的开关不知道是怎样出来的啦

网友U:
不允许装!

网友V:
在所有空开的二次回路图中,零线都接有熔断器,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所说的情况啊。

网友W(2011-06-15):
一般来说零线时不能断开或加熔断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