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两种PID控制输出区别在哪

楼主(2008-05-15):
第一种控制方式:

第二种控制方式如下:

楼主:
第一种控制方式是将LMN-PER 直接输出给模拟量板子,而第二种控制方式是将LMN-PER 先输出给MW1330,然后用27648-MW1330后,再赋给PQW, 有点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作,请教大家了!

网友A:
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于該FB的Gain引腳的值,假設Gain引腳的值為正值,那么第一種控制方法體現的是正反饋,而第二種控制方法體現的是負反饋。

這只是對正負反饋的靈活運用而已,因為FB41來說,其Gain值為負值,那么就是負反饋,同樣,將輸出值經由減法運算,也是一樣的效果,此時GAIN就是正值了,卻反映出來的是負反饋。

以上!

网友B:
连铸程序??

是不是程序与现场设备做反了?

瞎猜,没根据!

网友C(2011-07-19):
上面的为什么要27648做减法啊

网友D:
估计是 反馈采样取反比例值吧!

网友E:
这是有关执行器正反作用问题,这两个pid分别对应执行器正作用及反作用两种形式!如执行器为气动薄膜阀则有气开气关两种,这两个pid就对应了气开、气关这两种类型。

网友F:
这个还真的是不清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