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如何解决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阻不足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我用的是西门子331-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两线制电流输入信号,必须向外界传感器提供24伏,可电压总为22.3 电压不够,并且该模块的内阻不足,无法进行HART通讯,必须在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才能通讯,不知有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法,或更换哪个类型的模块更理想,价格相关多少?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这种接法是要加电阻,看HART通讯手册,讲得很清楚。和系统模块无关。

楼主:
就是因为系统模块的内阻太低,导致无法进行HART通讯,需外加电阻才能通讯,且故障率偏高,很不方便;而metso等其他的DCS系统没有这个问题。因此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期待理想答案~~~`

网友C:
1楼的能讲详细点吗,期待中

网友D:
331-1kf01内阻要大。确实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