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III差压(DCS上的显示值怎么和仪表上的对不上

楼主(2008-05-15):
我的DSIII是用来测流量的.把阀门关好后应该没流量了,表上显示是4mA, 在终控室测的电流也是3.99mA,为什么在DCS上却显示3.8T/H而不是0T/H.DCS上的量程是0-100

求解!

网友A:
一直都是3.8T  /H 吗?

  没有变化吗??

网友B:
1、甚么阀门?

2、漂移

网友C:
问题应该处在DCS上了 你再看看组态情况,硬件里量程之类的

网友D:
DCS和DSIII 的量程 设置不一致,或者信号格式不一致。仔细查找把

网友E:
DCS系统参数是谁设置的?找他/她去,吓搞嘛。

差压变送器输出4mA信号,对应的应该是0,20mA对应的是满量程。你的系统设置成了0mA对应0点,20mA对应满量程。

你自己也可以改一改的。线性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F:
接块电流表,看看实际电流和仪表显示有没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