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TEP75.4时提示的出错框

楼主(2008-05-15):
如题,给大家截个图:

网友A:
软件有问题吧                       还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B:
电脑系统有文件损坏了,但我不知道哪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是系统的问题,中病毒了。出现Explorer.exe错误,严重时机子崩溃,有时还不能“搜索”、“运行”,不能重启、关机,CPU使用率常在100%等现象。它解决办法∶1查杀病毒并更新杀毒软件.   .

2,xp数据保护-DEP与客户端冲突,在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数据执行保护-钩第二项“为除下列选定程序之外的所有程序和服务启用DEP”里面把前面所说的三项钩上,就可以了。 .系统文件损坏。可运行扫描系统文件。

3,若explorer.exe程序本身损坏,可以从别的机器上拷贝一个explorer.exe文件到本机,调用任务管理器,接入explorer.exe进程,然后新建任务拷贝新的文件到系统盘\WINNT(2000)或\WINDOWS(XP)目录下。

网友C:
哦  是系统问题

网友D:
可能跟你机子里的某些软件有冲突,如影音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