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烧S7-200主机

楼主(2008-05-15):
电源进线为三相四线制,设备按五线预留,四线则将设备内预留的地线与零线短接,PLC供电接其中一相和零线,PLC进行了接地,在满足上述基本条件下,如何才能将S7-200主机的电源部分烧了?因未到现场,烧的原因我也不了解,只是想提前有个预测,到现场好处理。系统中包含一12KW加热棒,每相负载4KW,为220V供电,此部分需客户自己接线,加热棒如何错接能烧PLC?或者是现场电网问题?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的加热棒是不是可以分开投/切?你的接触器控制电压是不是380V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电源进线侧缺少N线时有可能PLC电源端加上将近380V的电压。

我觉得你首先不要考虑是不是客户的错或现场电网的问题,多多的考虑自己的柜子有没有错,保护全不全才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PLC接地是不可以和强电保护接地接在一起的,零线也不可以和接地短接呀。

网友D:
电源进水了就有可能会烧啊

楼主: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楼主:
上述两张图为相应部分接线图,我是非电工出身,对电工知识只有一点了解,以我的能力想象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前面有人说过“PLC接地是不可以和强电保护接地接在一起的”,这个我倒是从别处也了解到了,至于“零线也不可以和接地短”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很多工厂里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单位的电工也说可以这么做,真的不了解了。麻烦各位根据上面那两张图再帮忙分析分析,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哦,对了,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的。我感觉现在的时代似乎越来越不注重基础知识了,也似乎很多人都在混,弄的我也没心情努力学习了,闷。

网友E:
"哦,对了,接触器线圈都是220V的。我感觉现在的时代似乎越来越不注重基础知识了,也似乎很多人都在混,弄的我也没心情努力学习了,闷。"

什么意思 啊?

有人说不是220了吗?

网友F:
我遇到过一次,380短路,PLC中继电器触电烧了

楼主:
我一直觉得短路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不应该烧用电设备的。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我感觉现在的时代似乎越来越不注重基础知识了,也似乎很多人都在混,弄的我也没心情努力学习了,闷。"这个只是对很多客户和本人所在公司人员的抱怨。

网友G:
同意3楼的说法,关键是接地不规范。

楼主:
公司已经派别人去了,按我们公司电工说法,电源进线接错了,本来该220V的变成了380V,我感觉应该不会出这么可笑的事情。一切都等着瞧吧,但愿别再烧了第二块。

楼主:
关于接地,设备按上述接法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还没烧过PLC,区别也只是以前功率小些,现在的功率大了,其中有区别吗?望能多讲解讲解,刚找了本电工手册看,希望有用。

网友H:
查线吧,肯定是短路了.

楼主:
设备从现场拉回来了,之后查线发现其中一个火线接到PLC的L+上(L+在端子上采用短路块连接),也许客户出于某目的进行改线,但未注意到L+的短路块,烧坏一块224和TD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