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C如何通過internet輿帶以太網模塊的PLC連線

楼主(2008-05-15):
請教PC如何通過internet輿帶以太網模塊的PLC連線?  這樣方便維修.

PLC型號為OMRON   CJIH-65  ,以太網模塊模塊型號為ENT21

謝謝!

网友A:
1、 设置ETN21以太网模块的单元号——2(与以太网模块的第1个设置对应)与IP地址192.168.0.9其中IP地址的最后一个号“9”与以太网模块的第3个设置对应。然后通过USB口下载到PLC中。

网友A:
2、设置ENTHERNET的驱动IP地址与IP地址192.168.0.9(与模块的IP地址一样)

3、设置电脑的IP地址,最后一个数不能与以太网模块不一样。其他三个都一样。

网友A:
通讯成不成功只是与PC与PLC以太网模块的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