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紧急求救

楼主(2008-05-15):
刚刚遇到一问题,请教各位大侠:系统AC800F,电脑意外重启,当时项目文件正处在打开状态,重启使用CBF软件打开项目文件时出现:数据库开始恢复,点“取消”,弹出一对话框“打开项目时出错,删除项目吗?”,点“是”,发现项目文件已经被删除掉了,利用数据恢复软件将项目文件找回,瑞次使用CBF软件打开该项目文件,依然出现::数据库开始恢复,点“确定”,等待半天,CBF软件始终没有打开该项目,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BF软件未响应。只有结束任务。请教大侠们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项目正在使用且没有备份,急·

网友A:
重新安装CBF软件,没有备份惨了!!!

网友B:
你第一次数据库是否恢复时就应该选 确定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点确定后就会自动恢复到电脑断电时的状态。只能多试几次了

楼主:
重新安装CBF,没有用,问题依旧!

关键操作的不是我,因为我刚到这厂里.

好苦恼呀!

网友C:
如果没有工程文档的备份,只有多试几次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将控制器中的程序上载上来呀?试了这两天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A:
CBF好像没有上载功能

楼主:
 看来只有重新做程序了,唉!

网友D:
honeywell pks 可以upload的

网友E(2008-07-22):
曾经遇到过,好在做的程序不多,就从新做了,那是在组态的时候。以后记得经常备份,呵呵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