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遇到的通讯问题,请大家指教指教

楼主(2008-05-15):
             大家好,我在现场调试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释解释。

              我组态了一个工业以太网   一台CPU:414-2DP  CP: 443-1       带了点ET-200M模块     三台上位机   一个交换机

              环境分别是  WINCC 6.0  SP3     STEP7 5.4

              刚开始的时候我用的是TCP/IP 通讯协议  (在PC/PG中选择的),通讯上来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形,每隔一段时间程序就不能在线,跟WINCC的连接停顿一下,大概有2-3秒,WINCC画面黑一下,然后恢复。

              当时,我正在调试,就把程序架起了小眼镜,STEP7程序提示如下错误:1.online:connection aborted  (起初的提示)

               2.(DO  b3)Resource error:Trigger  event  occupied(后来提示)

         后来,我改成了Ethrnet  协议,结果上面的故障没有再出现过。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里的设置有问题,还是程序编写中少加了哪些0B块?请教大家了!!!

楼主:
请大家指教

楼主:
回复不了吗???请大家指教了

网友A:
bug吧。嘿嘿。内容不能少于100000个字符。。。

网友B:
当在PC/PG中选择TCP/IP 通讯协议时,你的wincc  中是否在TCP/IP 通道下设置了正确的系统参数呢,后来,改成了Ethrnet 协议后,是用CP板上的MAC地址进行通迅的吧.

楼主:
TO:千山独步老师,当我选择TCP/IP协议时,我的WINCC那里设置是没问题的。后来改成Ethrnet协议后,确实用的是MAC地址进行通讯的。我把我WINCCTCP/IP下的系统参数设置图片发给您,您给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您了!真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上传不上图片。

     在您开来是不是就是WINCC那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C:
看Set PG/PC的接口设置与WinCC的TCP/IP系统参数设置一样

网友D:
可能交换机通讯速度不够,上位机的网卡速度设成10M,试一试!

楼主:
 TO:牛贰 老师

           我不懂什么是bug,您能说详细点嘛?谢谢

网友D:
电脑本地连接有没有偶尔断开现象呀?

网友E:
西门子BUG多多....

楼主(2008-06-17):
TO:mywebdai :没有断开现象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走的是工业也太网,中间距离有多长,是用了光纤收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的是工业也太网,中间距离有多长,是用了光纤收发器吧??

距离很近的,就用的普通网线!大概就12米左右。

网友G:
学习了阿,应该以后会碰到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H(2010-06-13):
Resource error :Trigger event occupied  我监视程序时也出现这个。

网友I:
你光纤是不是短拉 导致接受的信号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