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Deltav与PLC 通讯的同学帮帮忙

楼主(2008-05-15):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需要与PLC通讯,本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经验,有懂的朋友请帮帮忙.

网友A:
用MODBUS就可以

楼主:
但是怎么组态呢?能具体点吗?

网友A:
给个EMAIL地址。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现在有很多的了解了,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你

Coils
00001 - 0xxxx

Input Status
10001 - 1xxxx

Input Registers
30001 - 3xxxx

Holding Registers
40001 - 4xxxx
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DCS_SLAVER

你有QQ吗?我的QQ是254194096希望和你交流一下

网友A:
和下位机选择一致的数据类型后用Holding Registers 40001 - 4xxxx就可以了。以上其它地址你查一下MODBUS的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A:
单位不让用QQ,sk

网友B(2008-09-10):
地址位 一般都用40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