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8-05-15):
测量罐的液位,有上\下限报警,达到上限值加水,下下限值停水,用什么液位计呢!

网友A:
那要看你想选接触式测量,还是非接触式了。

网友B:
你是想用物位开关吧?

射频导纳开关,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576052128

网友C(2008-06-24):
用液位变送器配显示仪表,可以满足你需要,安装方式可以采用底部开孔,螺纹安装和投入式!!!

网友C:
用液位变送器配显示仪表,可以满足你需要,安装方式可以采用底部开孔,螺纹安装和投入式!!!
有需要可以加QQ439596365或13817074896

网友D:
可用西门子的液位开关,有需要请与联系15989397598 刘

网友E:
呵呵,方案还是很多的,可以用接触式的,比如精巧型的浮子液位开关,非接触式的比如超声波液位开关

网友F:
方案很多,要看LZ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G:
如果在0~10M,有西门子的超声波接近开关都可以

网友H(2008-07-30):
伍仟元一件的gucci可以起到避寒的作用,五十元一件的同样也可以,这的看你是富翁还是穷人。

目的明确,但是现场工况,控制精度要求,安装限制,价格要求。。。。。。。。。。。。。

网友I:
看你怎么控制了。如果通过软件控制,就无所谓什么液位计,只要符合介质要求,把液位信号引到控制系统即可,一切由软件程序来实现;如果只通过继电器来控制,那你就选择液位开关吧,会比较便宜

网友J:
最可靠的方法是选用罗蒙或者EJA的双法兰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K:
使用的真的太多了

~~~

网友L:
大家有没有 自己做经销的

 我是做压力变送器  和投入液位的

 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  优惠出!

网友M:
  楼主是哪里的生产厂家啊,我经常需要的

网友N(2008-09-27):
液位开关很合理的,德国进口,LABOM品牌,有需要的请联系:021-58998739王杰辉

网友O:
用双法兰的罗斯蒙特

网友O:
用双法兰的罗斯蒙特液位计

网友P:
专做压力\温度\电量变送器www.sunware65.com

网友Q:
用液位开关吧 比较便宜一些

网友R:
大家推荐的东西都好好哦!

如果水质比较好,没有明显的杂质和腐蚀性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连杆浮球。又便宜又好用!

信得过可以联系我!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张弛 027-87332314

网友H:
单从楼主所描述来看仅仅需要的是两个开关量输出的液位开关,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完全就可以搞定了

超声波,压力或者射频导纳未免也太奢侈了吧

不过有钱人开着750上厕所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S:
德国朗博,液位计,液位开关,差压传感器都有的,提供技术支持,欢迎来电

021-58998739

网友T(2008-12-09):
最简单的液位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U:
支持一下11楼的shooyan

网友V:
用磁浮子液位计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用的,很好用的,也比较简单的。当然了,你用液位变送器也可以呀。不过好像是代介高了点。

网友W:
简单一点就用一个浮球液位计。常规的一开、一闭两个接点就可以,常开点接停止回路,常闭点接启动回路,当然两个常开或两个常闭也能控制,只是控制回路不同而已。

网友X:
是开口容器就用液位变送器,是封闭式容器就用差压变送器,在调节仪上作报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Y:
如果仅仅测量水的液位,不防爆,用电极式的最好,三根电极,一个714控制器,150元搞定.

网友Z:
抽点儿时间上我公司网站看看吧,应该会有收获!http://www.bjnicety.com.cn

闫占鑫      010-87973905-110

网友AA:
100元就搞定了,还要什么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有钱没处花啊

网友AB:
要便宜的直接用浮子式液位计,带常开,常闭的触点。也可以用控制软件,设定上限和下限的报警值。进行控制,就是贵了点

网友AC: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AD:
什么液位计都行,加块表带报警不就行了,最简单的插两根金属棍用继电器,多简单。100元以下

网友AE:
用的方法很多,简单的就是加一个控制器